这掉的是电阻还是铜片呢?

楼主(2019-05-10):
自己手残一顿操作,现在变成这样了,还有挽救的办法没

网友A:
PCB铜箔触点,看仔细一点,飞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铜箔触点,看仔细一点,飞线就好了。

主板上必须弄上铜箔触电才可以飞线吗?是这样飞线吗?

网友B:
神舟还是海尔的板子  我这里好像有一个料板

网友C:
飞线就可以了 细心一点  很简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飞线就可以了 细心一点  很简单的

主板上必须弄上铜箔触电才可以飞线吗?是这样飞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舟还是海尔的板子  我这里好像有一个料板

神舟优雅A460P

网友E:
bios芯片还没焊好啊兄弟?

网友E:
先观察pcb板上的线路,如果断线在芯片下面要先把线飞出来再把芯片焊上,如果断线不在芯片下面可以先把芯片焊好,然后再飞线到芯片对应的引脚即可!

网友:
BIOS芯片都被搞了,新手吧,搞块板子对照一下BIOS芯片接的是什么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芯片还没焊好啊兄弟?

不仅没好。越来越严重了,感觉要废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先观察pcb板上的线路,如果断线在芯片下面要先把线飞出来再把芯片焊上,如果断线不在芯片下面可以先把芯片焊 ...

这样飞线,对吗?

网友F:
没有关系,继续搞,慢慢玩,所谓 失败为成功之母。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样飞线,对吗?

不对。5脚那个连接下面的点,向右弯那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对。5脚那个连接下面的点,向右弯那个点。

诶?5脚应该连那个呢,大佬能标注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关系,继续搞,慢慢玩,所谓 失败为成功之母。

谢谢大佬的支持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主板上必须弄上铜箔触电才可以飞线吗?是这样飞线吗?

差不多 你可以看下这个掉的边上是有线的 看看连在什么地方 焊接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差不多 你可以看下这个掉的边上是有线的 看看连在什么地方 焊接好就好了

多谢版主解答,我会记住你的

网友I:
图片不是很清楚,先把芯片焊好,用刀片刮一刮那个小圆点,再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图片不是很清楚,先把芯片焊好,用刀片刮一刮那个小圆点,再飞线。

怎么2脚不是接下面的那个点吗??

网友J:
铜片了,最烦脱焊盘,你这个算是好焊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铜片了,最烦脱焊盘,你这个算是好焊接的了

那怎么补焊呢?

网友K:
这么大个头的  随便飞拉

网友L:
掉的焊盘,你看看是否有线路还是空脚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么大个头的  随便飞拉

哈哈哈,随便飞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L:
掉的焊盘,你看看是否有线路还是空脚

好像线也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铜片了,最烦脱焊盘,你这个算是好焊接的了

这个怎么焊呢,需要加什么焊锡丝才可以焊到主板上呢

网友M:
芯片先焊上,再飞线到芯片引脚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M:
芯片先焊上,再飞线到芯片引脚上

有人告诉我,必须先把焊点焊到主板上才可以焊芯片 然后再飞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人告诉我,必须先把焊点焊到主板上才可以焊芯片 然后再飞线呢?

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D:
直接在芯片脚上飞线都可以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D:
直接在芯片脚上飞线都可以吗??

可以的,但万一BIOS有问题需要再一次拆下来重新刷一下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可以的,但万一BIOS有问题需要再一次拆下来重新刷一下就麻烦了

就是在论坛下载BIOS文件出错,然后一直换,一直刷就搞成这样了,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