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30U开机灰屏,求助

楼主(2019-05-10):
这款机器开机灰屏有解决的吗?我的是开机灰屏,刷了BIOS还是一样,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有时能正常显示,大多数时候开机是灰屏,如果能正常显示的时候进系统一切正常,刷了BIOS,屏线接口测阻止也都正常,没思路
开机灰屏

网友:
换屏试试 外接试试

网友:
换个屏试下,一般都是屏幕问题,一种可能就是屏,屏线,显卡。。。

网友:
换过整个上半部分,情况也是一样,确定是主板上的问题,我看论坛里也有碰见这种情况的,就只不知道最后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