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开机电流1A无显。

楼主(2019-05-10):
联想g480换过CPU,换过了内存。不装内存会报警,原机bios反复掉电。论坛上下了好几个,刷上去都是一样,开机电流1A左右无显,不掉电,无CPU集显电压。论坛上看了好多,都说刷BIOS就好,我这个刷了好几个没有解决。

网友A:
    看样子好像是CPU电压不稳定,重刷试下   、、、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好像是CPU电压不稳定,重刷试下   、、、

        有可能是CPU问题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CPU问题 、、、、

已经换了CPU问题还是一样 ,反正原来的BIOS芯片原来的资料上去就掉电重启动,论坛下载的刷上就不掉电,电流1A左右,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CPU问题 、、、、

其中原来芯片资料上去,反复重启动,有时候还可以亮屏幕。再重启又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中原来芯片资料上去,反复重启动,有时候还可以亮屏幕。再重启又不行。

      感觉还是BIOS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换了CPU问题还是一样 ,反正原来的BIOS芯片原来的资料上去就掉电重启动,论坛下载的刷上就不掉电,电 ...

        真奇葩,感觉还是BIOS问题   。。。。

网友C:
我有啊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啊bios....................................................

已经下载了七八个了,幸好每个下载分不多。下载分都快用光了,现在都把它丢在一边了。有空的时候再搞它吧。

网友D:
这个问题。。。论坛上面应该会有解答的例子。。。。细心仔细的寻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论坛上面应该会有解答的例子。。。。细心仔细的寻找

终于搞定了。认真查看论坛上的了。一般都补焊CPU电源管理芯片。补焊显卡缓存或者桥。我也补焊了显卡缓存,很多问题像同样一种。最后坏的地方却不一样。最后是补焊IO才搞定。不清楚怎样会应起这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