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维修]
台电T10平板不充电,哪位有图纸?

楼主(2019-05-10):
台电T10平板不充电,在网上找了一圈没找到图纸,插上从电器一会充电一会不充电,各位谁有维修平板经验,或者图纸。多谢。

网友A:
      查下充电芯片是否正常嘛 ?? 这个应该么图纸的,维修只能跑线叻。。。

网友B:
有一台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充电芯片是否正常嘛 ?? 这个应该么图纸的,维修只能跑线叻。。。

我现在也是考虑电源芯片的问题,,加焊了一下  没什么作用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台同样问题。

修好没有,,查出来是哪里问题?

网友C:
安卓系统的还是Windows系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安卓系统的还是Windows系统的

安卓系统的, 我今天加焊过后,插电源可以开机,电量哪里一直显示1%  不动

网友E:
电池有没有检查呢,电池好的果断换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池有没有检查呢,电池好的果断换芯片

检查了  电池有电,,放点正常,我准备把电源管理芯片更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了  电池有电,,放点正常,我准备把电源管理芯片更换掉

嗯,可以试试,最好查下此芯片的PDF ,全面了解下脚位和功能。便于查找问题。

网友:
直 接 加 个 充 电 模 块 上 去

网友:
芯片是223之类的,你就直接换芯片吧!

网友: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06123.html

网友:
有没有找到图纸呀,睦来只能干CPU了,我的也是同样故障

网友:
检查电源管理芯片和外围电路 如果是APS221  201这样的芯片还能找到图纸

网友:
这种我也遇到好多了 有些是长时间不用开不了机馈电了  但是把电池强制冲上电后  用适配器也不冲

网友:
修好没有,,查出来是哪里问题?今天碰到一台,是充电口坏了,不错

网友:
首先排除充电借口 然后在看看是不是充电芯片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安卓系统的, 我今天加焊过后,插电源可以开机,电量哪里一直显示1%  不动

你试了更换电源管理芯片没?或者有没有检查周边电路?

网友(2019-06-09):
引用 网友F:
你试了更换电源管理芯片没?或者有没有检查周边电路?

修好了,,电源管理芯片问题,更换一个新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