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考试题求解

楼主(2019-05-10):
如图是工厂对维修工的考试题,76题三极管的工作状态?

网友A:
不,应该是放大区

网友B:
很明显Vb大于Ve而且Vb小于Vc,属于npn三极管放大状态

网友C:
放大  ,   .....  ...选择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大  ,   .....  ...选择C.......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Vb大于Ve而且Vb小于Vc,属于npn三极管放大状态

谢谢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是放大区

谢谢兄弟谢谢

网友:
                                 什么工厂啊?

网友D:
这个截止还是放大 还是饱和还是开关状态,取决于计算b-e的电压。这是模拟电路。好多是会数字电路的说法不确切
IC=12/4K=3MA ,放大倍数50 ,IB最少要60uA.  现在IB= (12-0.7)/500K=23.4uA
截止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截止还是放大 还是饱和还是开关状态,取决于计算b-e的电流。这是模拟电路。好多是会数字电路的说法不确 ...

为什么IC是这样算?CE间也有电压,RC没有分得12伏,这样算出来的电流是什么意义?这倒像是做开关时求RB的做法。我的想法是用IB求IC,用IC求RC电压,然后求出VCE,也不知道对不对,初学者没信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截止还是放大 还是饱和还是开关状态,取决于计算b-e的电流。这是模拟电路。好多是会数字电路的说法不确 ...

你再好好想想?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截止还是放大 还是饱和还是开关状态,取决于计算b-e的电流。这是模拟电路。好多是会数字电路的说法不确切 ...

你字多……但是不一定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再好好想想?是这样吗?

平头哥,到底是不是这样?

网友:
典型的OTL放大电路

网友:
有坑。。。稍等分析一下

网友:
明显处于饱和区,Vbe显然是大于0.7V 。

网友:
放大啊,大学物理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