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充电口短路,更换充电口方法

楼主(2019-05-10):
机型:小米161301
故障:插电短路,不充电

客户送修一台小米笔记本,因为之前帮这客户200块修了一台老华硕X88V的机,客户觉得收费合理,把他另一台小米也拿来了叫我给看看。拿到机接上神器,一插,电流一下3A,TYPE-C接口奇烫无比。客户说就是这样,拿到售后给看了,售后说维修要4000多(心想那是当然,售后哪会给你修板,只会换板,看来报个5,6百维修费应该没什么问题)。拆开测量发现有几组USB数据线路对地短路了,客户说电池能开机用的之前,现在用到电池没电了,就开不了了。看来问题不大,报价600,客户居然同意了,看来报低了,应该报800.

       维修过程:
        因为这些机都没有图纸的,只能凭经验来修,首先干了UA701,再量UA702刚短路的两组数据线,发现有一组不短了,有一组阻值15左右。看来还有短路的,仔细查看充电口里面,发现充电口有烧焦变形,果断把充电口干了,再量UA702,UA706各组数据线,没有短路了。看来就坏了一个TYPE-c接口,一个TYPE-c芯片。

看了上图大家都知道了TYPE-C口的焊点,除了插入孔问题还有贴着的触点,而贴着的触点是在铁壳内部的。无法用烙铁焊接,相信以后大部份机器为了节省成本都会采用这种接口设计。

    说说更换接口的完美方法:  先把接口各个孔用吸枪搞通,然后把内部贴着的焊点用烙铁上一层锡,搞均匀,清洗干净后在触点上刷上一点BGA助焊膏,把接口插上,前两个脚上一点点锡固定一下。接着上BGA。上部215,下部270,到达焊点后用摄子轻轻压压接口,使接口充分接触即可。

下面是完美修复的图,充电,USB功能一切正常,等着客户取机收钱。

总结:这不,话没说完,同行又送来一台小米,又是充电口发霉不充电的,看来这种口子坏得真多。希望大家以后修此接口能够得心应手,手到擒来,多多加分。

 会员875018300鑫豆2024-3-13 16:08
 会员727514300鑫豆2023-12-10 12:08
 会员649683300鑫豆2023-11-20 18:29
 会员1407830300鑫豆2023-10-24 14:31
 会员2165412元2023-10-6 16:17

网友:
买的接口里面那个塑料不耐高温  ,吸空比较好装。  原装的板子那种接口 稳定稍微把握下直接用风枪吹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我怎么觉得是取下接口比焊上去难

网友:
那TYPE-C 芯片用拆机的 还是全新的? 老哥

网友:
买的全新的,14块一个,PS8740B。。。。。。。

网友A:
检测电流的神器,哪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电流的神器,哪有呢?

加点分,我给你连接。。。。。。

网友B:
分已加,检测电流的神器 链接发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已加,检测电流的神器 链接发一下吧

淘宝搜UPD003就OK,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已加,检测电流的神器 链接发一下吧

买第二款或第四款都可以,5V-20V输出的自适应

网友:
楼主那边价格还可以哈 来一把好风枪 估计能办了吧

网友:
学习学习,看看怎么换充电口。字数不够?

网友:
楼主取下来也是用的bga吗

网友:
bga用不上吧,我都是用风枪突突

网友:
热风枪的使用水平要高,温度掌控要好才行

网友D:
小米3的电脑接口我换过一次,客户是一位开百度推广店的外围维修同行网上接的活带过来修的,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维护级别的,电路维修只能带给我们修中间赚差价。客户是一女的,脑子我个人感觉有点不太正常,换个接口跟防贼式的,说一大堆不放心这个 不放心那个什么的,这接口我当时记得网上根本没有同型号的,小米很垃圾,2代和3代的接口型状差别好大,一样的没有用2代的装上去主板根本放不平,没办法就只能让它主板弯着装机用,这个女客户特别搞笑,是一个法,轮,工的死粉,在电脑城这么多人的地方用手机大声音的放法,轮,工的宣传片,修完机器后我狠狠的嘲讽了她一把。因为她想借修电脑的机会给我洗脑。

网友:
新款的机器供电TYPE-C,难搞呀,退过一个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先做记号 以后 遇到 再来付费

网友:
用修手机的那种旋风大风枪干这种接口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楼主辛苦,值得赞扬、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台 就接口坏了 芯片倒是没坏

网友:
说风枪的没试过吧?试过再说吧

网友:
这种接口不好换,有时一次换不好。

网友:
低温锡 焊完打胶

网友:
都是买那种转接的贵的很180一个

网友:
迅维以前推的陶瓷发热芯,应该好搞

网友:
这个接口我也没搞定,拆不了,耐不了高温

网友:
这款机是不是电源口爱出问题,我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接口坏基本上修的都是华硕 Dell的,像这样短路的还没修过呢

网友:
修这种稀少的机器报价就要高才行。

网友:
能找到这个芯片的代用不

网友:
手上有几台这机器就这芯片坏了 片换。。。听说带程序。。

网友(点评):
传错图了。。。。

网友:
小米还收的起价。。。。。。。。。。。。。

网友:
小米都可以修好。、。厉害我的哥

网友(2019-06-10):
难搞呀,退过一个

网友:
新款的机器供电TYPE-C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加油学习了

网友:
小米的充电接口不好换吧,还遇到过,学习叻 。。。

网友:
小米的做工还是挺渣的,还遇见过自己烧屏线的

网友:
风枪吹上去就可以啦~~~~

网友:
哇 还没有修过 这个接口的电脑

网友:
这个直接用风枪干就好了,接口吹下来,渡上低温锡,上风枪然后吹融了直接往上放就O J B K 了

网友:
现在修主电脑很难收到600了,,换个板400别人都不愿给,,,电脑报废算了

网友:
小米没修过 跟楼主学习

网友:
小米 TYPEC 的 见过,但是没修过, 不知道TYPEC 芯片容易坏不,原理还不清楚 得研究研究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佩服佩服!新手学习中。。。。。。

网友:
求大神type c怎么能一次性,完美焊接。。。。。

网友:
这种接口难搞,上次我有一个DELL的也是TYPE-C,不过隔离,没图纸,没敢搞,退机啦

网友:
看来是我不敢报价了。上次修个小米,是硬盘短路才收100多,一个电容短路。客户一直在旁边,唉

网友:
好像是很难换的样子

网友:
我的也是         烧湖了          报价200    没搞定

网友(2019-07-13):
换这个接口确实需要点焊工的

网友:
希望我也能遇到这样的机器,那就能秒杀哦

网友:
取下接口比焊上去难

网友:
那个测试电源的转接口哪里有卖的

网友:
楼主你挣钱姿势好帅。这个我一般都是用BGA焊接的。完美。楼主技术也是不错的。

网友:
高手啊   小弟路过 学习一下

网友(2019-08-28):
你的接口在哪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米3的电脑接口我换过一次,客户是一位开百度推广店的外围维修同行网上接的活带过来修的,因为他们基本上 ...

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暴躁老哥的工作环境也是太恶劣了,发  --轮也来影响干活了,笑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米3的电脑接口我换过一次,客户是一位开百度推广店的外围维修同行网上接的活带过来修的,因为他们基本上 ...

我前几天遇见一大妈修显示器,修的时候倒是很安静,修好了直接问你是党员么,然后给我说自己信法轮功,给我个光盘和小卡片,晕死

网友:
这个BGA 比较好焊接吧

网友:
小米笔记本目前还没有修道过 不知道好不好修

网友:
请问楼主 UPD003 买的什么规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前几天遇见一大妈修显示器,修的时候倒是很安静,修好了直接问你是党员么,然后给我说自己信法轮功,给我个光盘和小卡片,晕死

这种人直接跟她翻脸,我电动车的篓子里有几次被人放过这种小册子,看都没看直接丢垃圾桶里去了,以前在大学里看过轮子的册子里竟是些胡说八道的谣言。这么个没头脑没思想更没灵魂的反动邪教,真的太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第二款或第四款都可以,5V-20V输出的自适应

关键是连接发上来,上次买了一个竟然*脏话*的只能用在手机上,不知道是线不对还我那玩艺不支持

网友(2019-11-15):
老板 这个芯片买的全新的还是拆机的? 接口芯片能否推荐一下

网友(2019-12-17):
这个贴片母座哪里买的?我怎么搜不到

网友(2020-02-29):
楼主,我想请问一下你这个转接口哪里买的,怎么搜?

网友:
用BGA伺候,应该能搞定。

网友:
接到一台指示灯不亮的,无短路,输出只有5V,TPC芯片换过,打算换一个接口尝试一下。

网友(2020-10-26):
很详细哦!

网友:
就跟当初的安卓尾插一样容易坏

网友:
小米的 这个接口换过 但 这个芯片没坏吧 之前换了接口就好了

网友(2021-06-17):
报了800又会想1000的,小米的接口问题不少,碰到挺多

网友(2024-07-29):
可惜我没有BGA.这种接口难道就麻烦更换了吗?

网友:
这种接口确实不好弄,不知道为什么笔记本也要用这种,大功率的游戏本就都保留着DC口,说明这种大功率还是不行,,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反过来吹就可以,完美如处

网友:
请问下, UA704 UA702像排阻一样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
手法很高,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