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待机不稳,偶尔能开机修复过程

楼主(2019-05-10):
没下载分了,请各位多给点
联想Y470
此机18年8月已经维修过一次,当时是屏接口19V背光供电电容短路,还烧隔离两个P管,通病不用讲
昨晚送修说突然不开机了,OK机器先留下来
拆机检查,发现有小进液痕迹,问题应该不大,稍微清理一下
开图开表检查发现待机5V只有3.6V左右跳变,3.3V只有2V左右跳变,待机IC是51125,老朋友了,哈哈
检测VIN 20V正常 EN 3.2V正常 LDO输出正常,检测ENTRIP2 0.5V左右电压跳变,ENTRIP1一样很低,不正常咯
查看线路实测情况如下图:

摘了PQ405,待机3、5V出来正常了,测量PQ406二脚电压依然1.5V左右,更换PQ406电压依旧1.5V左右跳变,摘了PQ406测量发现电压依旧1.5V左右跳变这就不正常了,上计算器算了一下此处电压为5.44V左右,

直接摘PQ407,一样低,再摘PR414,电压终于正常了,实测5.56V,查看PR414线路走向如下图

PU201温控IC,观察到IC引脚堵很多灰,风枪吹吹,上洗板水清理后,焊回PR414发现电压5.56V稳定了,焊回所有元件后测机正常此处电压经过压降后实测电压为4.4V,此机修复

统一回复:总结一下,温控芯片堵灰漏电,导致电压被拉低不稳定,现正在试机运行中
此机经运行,多次冷热机测试都没出问题,确实是温控芯片堵灰受潮引起的

网友:
不知道如何编辑好插入图片,只能全传在后面了

网友A:
加分了,总结到最后是温控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了,总结到最后是温控芯片的问题吗

灰尘多了,有点漏电,导致电压不稳,吹了一下,清理后正在试机中

网友:
是电阻分压问题还是温控芯片

网友:
灰尘多了,有点漏电,导致电压不稳,吹了一下,清理后正在试机中

网友:
修的真仔细,学习了

网友:
发个帖不容易 必须赞  估计进液腐蚀了吧

网友B:
这波追查显示了楼主的功底不错,要说的是我本来看到要结束时以为就是电阻这故障呢,没想到突然冒出个温控,太突然了,楼应当把文章重整下。

网友:
维修就是个推理的过程,顺藤摸瓜,看到最后原来罪魁祸首是温控芯片。清灰也是个技术活,一般人很少有人主动清灰的吧,都是维修时顺便把这活给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波追查显示了楼主的功底不错,要说的是我本来看到要结束时以为就是电阻这故障呢,没想到突然冒出个温控, ...

终于知道怎么插入图片了,呵呵刚开始不知道怎么编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波追查显示了楼主的功底不错,要说的是我本来看到要结束时以为就是电阻这故障呢,没想到突然冒出个温控, ...

其实这个把信号做出来也行,让其直接开启不受控,只是我有点时间就多查一点

网友:
楼主大神(为啥有字数限制)

网友:
断开PQ407和PR414就可以判断分压可正常,进而判断MAINPWON这一路出问题,追查到温控芯片那边了,本以为温控芯片坏了导致电压拉低,哪知道是灰尘原因导致的漏电,呵呵不错

网友C:
我手上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子  问题是不触发  待机0.00   无3V 5V 之前被同行修过 IO和3 5V芯片被换过   我想问这会和温控芯片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子  问题是不触发  待机0.00   无3V 5V 之前被同行修过 IO和3 5V芯片被换过    ...

你无3 5V可不一样啊,先具体查待机之前的条件

网友:
修的真仔细,学习

网友D:
灰尘导致漏电的机器确实很多
惠信阿龙
亲,不要只看不给评分啊我可没分下载了
详情

网友:
积分和下载分有关系没有 能换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灰尘导致漏电的机器确实很多
亲,不要只看不给评分啊
我可没分下载了

网友(2022-09-07):
谢谢师傅 根据你的思路修好一台 要不以自己的技术肯定懵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