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OPPO A83屏幕不亮的维修

楼主(2019-05-10):
OPPO A83屏幕不亮的维修
手机拿到手里发现能开机,背光灯不亮也没有显示。
换了一张好屏测试,一样不显示,无背光。
先修背光吧,背光好修。拆机,手机电池不断电,万用表电压档测量主板上显示屏座子,找到背光灯正极电压脚(只要手机上电背光灯正极就会有电压,该电压与电池电压相等),说明背光灯正极电压通路正常。开机测试发现该脚电压一直为电池电压4V,说明背光灯电路没有工作。那就查背光灯升压电路的工作条件吧。为了达到快速维修的目的,参考鑫智造OPPO A83背光灯电路,测电容C2309电压有4V,直接换电容C2311,电感L2303二极管D2301,试机还是不行,再换芯片U2304,试机还是不行。拆掉U2304,打一下焊盘底脚对地阻值,基本上都正常,维修到此没有了思路。
不是没有显示吗,那先去修显示电路吧。C2318上电压只有2.3V,C2305上的电压也不正常。L2301两端电压正常都是4V,接着测C2380,短路,拆掉后换一个耐压值为10V的电容9上去,再开机测试背光有了,显示也来了。
为什么修好了显示,背光也跟着好了呢?分析图片后,我认为是两个芯片共用时钟SCL0和数据SDA0线路,当显示电路不正常时,影响了SCL0SDA0进而背光电路也不能正常工作。
之前修OPPO A59也有这个情况,所以以后手机同时不显示又无背光时,先修显示电路,再维修背光电路。

网友:
赞一个,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理论知识扎实……

网友:
受教了,不过维修时的确都是通常先修显示再修背光,安卓机不太好整,没苹果料板好备,单独买芯片换不划算

网友(2019-07-24):
你这是显示升压滤波大电容短路导致显示Ic正负电压输出达不到电压不显示。还有只有显示正常了显示座有一个开启信号发出了,屏灯才会亮

网友:
本来就该先修显示后修背光,你自己前面顺序搞乱了而已。

网友:
无显无灯先修显示,机器是认到屏而且显示后才开启背光

网友:
可以可以,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