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B48E650液晶电视一半图像正常一半花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9-05-10):
TCL B48E650液晶电视一半图像正常一半花屏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TCL B48E650液晶电视

  故障描述:液晶电视一半图像正常一半花屏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TCL B48E650液晶电视,故障现象为液晶电视一半图像正常一半花屏。

  打开电视机电源,看到如客户说的故障现象一样,液晶电视一半图像正常一半花屏,这时心里有底了说明主板是正常的。

  直奔逻辑板,看到逻辑板外观没什么坏的表面现象,然后到检查屏的排线,是右边图像花屏,把右边的排线拆下,看到排线有点氧化污迹,用酒精清洗,擦干净再装上试机,图像整体正常了。

  然后在排线上面贴一层胶带防止日后外界灰尘再次进入。至此,TCL B48E650液晶电视一半图像正常一半花屏故障修复。

网友:
这个搞好后收费多少啦 ,报价报了多少

网友:
这个就很棒,思路清晰,这个值得学习,只要思路清晰其实有些是很简单的,,,,,,,,,,,,,,,,,,,,,,,,,,,,,,,,,,

网友:
楼主发了好多修电视的帖,现在电视修得比电脑多吗

网友:
一半显示正常,一半不正常我还真的没有遇到是排线的问题。楼上的运气也太好了

网友:
捡尸体了,平常有遇到都是排线烧坏的,根本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