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0E 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9-05-10):
发一个经验   PU4405 旁边的  上管  小乌龟 肚皮底下黑了  这个集显机器  所以用大力
但是换好 还是不出供电
我的错误出在手工
PU4405 和乌龟很容易没焊好
坛子里好多不出可能是这个 问题  大家不要多虑了   就是没焊好

网友:
集显强开始1.1 V             不强开0.7

网友:
多锻炼手工

网友:
这个是要有点焊接技术的,实在焊不了可改用普通MOS管,不过丑死了,那个一般在烧焊盘的情况下搞

网友:
还是一般U里的集显都跟着烧了   修好供电后 继续用坏U上电会掉电    470 是U杀手呀

网友:
有时候是挺难吹上去的,,,,,,,,,

网友:
没试过这样的问题没试过这样的问题没试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