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40lj 内存

楼主(2019-05-10):
这个板子 内存能屏蔽不

网友A:
可以的 改BIOS相关信息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改BIOS相关信息可以实现

IBM bios的信息怎么改?能交流一下吗?怎么绕过SVP吗?

网友:
修改BIOS是最简单,最安全的方法,你这款机器也记不得有没搞过,你先试BIOS,不行的话,拆内存芯片

网友:
6代之前的改电阻,6代之后的改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