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3559不触发 清CMOS能开机

楼主(2019-05-10):
戴尔15-3559不触发 清CMOS能开机,过一会又不开机,加焊CPU 不行。刷BIOS,也不行
刷BIOS

网友(2019-07-1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能触发,只是电流到0.03,一会儿就掉电了。

网友:
我最近也搞了一台机器,第一次是5月份修的,放电耗的,7月10号的时候又拿过来放了电又好了,现在又拿过来了,每次都是放一下电就能好,真烦,一放电什么都正常

网友:
确实是通病,这个机器又没图纸。。。修过几次这样的故障,除了一台没返修,其它的都回来了!

网友:
一样的问题 有人彻底解决的吗

网友:
我这有一台放了电也不触发,刷了BIOS也一样

网友:
之前遇到过这种是换rtc延时电容,晶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