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G480 大短

楼主(2019-05-10):
烧鸡烧不出 没有发烫地方 现在是PC4402 这一路短了 高手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实在没办法,只能见到短路就拆。。。。。。。。。。。

网友:
是不是mos挂了哦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这二个电容器坏

网友:
烧不出的只有一个个拆

网友:
这个地方是通病。。。。。。修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大家 问题解决了 二个电容器惹祸 搞好了

网友A:
用保鲜膜,包住主板,然后烧鸡,哪皱了就是哪短路,用手容易出水泡,哈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保鲜膜,包住主板,然后烧鸡,哪皱了就是哪短路,用手容易出水泡,哈哈哈哈

你这个方法第一次听说,不过感觉好牛批的样子

网友C:
他这个电流小的电流表烧不出来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烧不出来是不是你没摸到啊。。手上老茧厚了,摸不出来,就用胳膊,绝对酸爽。,,我每次都被电容烫的怀疑人生。

网友:
什么主意都有,一楼用保鲜膜的方法另类

网友:
后来是怎么发现这两个电容坏了的?

网友:
一般都用脸去贴,脸上长满泡泡了!

网友:
需要大电流的设备才可以烧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保鲜膜,包住主板,然后烧鸡,哪皱了就是哪短路,用手容易出水泡,哈哈哈哈

路子野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保鲜膜,包住主板,然后烧鸡,哪皱了就是哪短路,用手容易出水泡,哈哈哈哈

学习了老哥。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大短路这种问题细心点自己都能搞定的

网友:
烧不出只能拆,没有别的办法的

网友:
没阻值大短的烧不出,只能仔细观察哪个电容变色断裂之类的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很清晰,学习了,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方法第一次听说,不过感觉好牛批的样子

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保鲜膜,包住主板,然后烧鸡,哪皱了就是哪短路,用手容易出水泡,哈哈哈哈

保鲜膜要涨价了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电流小的电流表烧不出来

电流大了容易把铜薄烧坏

网友:
他们用热成像加烧鸡法

网友:
我烧鸡都是1A起步,没有明显发烫直接上2A,分分钟烫手

网友:
用嘴巴嘟嘟 一下  估计好修出来

网友:
这 捡钱的机器啊 还不容易搞啊

网友:
昨天也修了一台,我直接看出来了,算通病吧.

网友:
直接电容二端加电压烧不出来 只有接笔记本电源才可以 ,

网友:
短路烧不出来就怪了    断开法  也要把他搞好

网友:
烧不出来,放大镜看看吧。看不顺眼的拆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