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77 游侠 无cpu供电

楼主(2019-05-10):
接了 两个游侠 型号dell 5577 版号 DAAM9BMBAD0 REV D

第一个故障  cpu供电管烧糊了 下面刮开了  换了 供电管 E6930 cpu供电出来了 但是另一组集显电压死活出不来 强行给1v电压也不亮机 刷bios了  桥有点烫手  但是没换 刷了 bios 开机电压0.9 过一会0.8

第二个  开机0.39   进水 刷了一下可以开机  但是 cpu供电和集显供电出不来  bios也刷了 剩下的电压都有 求助大神!!!!万分感谢 可付费求助 谢谢大神了

网友:
刚刚在淘宝上买的bios 花了8块钱 有需要的 拿去 4m 8m都有

网友:
网上有的

网友:
哪里有可以发个链接吗 谢谢大神啦

网友A:
第二个机器你总得给我们一些基本的条件吧,比如说CPU供电芯片的供电啊,EN啊,之类的,条件得先满足才能出供电的。进水机一般是电阻腐蚀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机器你总得给我们一些基本的条件吧,比如说CPU供电芯片的供电啊,EN啊,之类的,条件得先满足才能出 ...

回大神 vcc 5v  en 是 4.9v 目测啥断线的都没有,,,

网友:
集显供电一般要过了内存后才会出,一旦有集显供,就会亮机。

网友:
第一个机器,换CPU,第二个,先换南桥

网友:
这板子集显会在上电的时候出来一秒左右,之后就是没有的。你用示波器看看SM总线有波没。

网友:
第一个估计CPU挂了的多,第二个查的条件太少

网友:
我手上有个也是这情况,估计这板CPU供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
检查看看有没有断线。是不是CPU底下也有水。如果有水的话加焊下

网友:
第一个估计CPU的问题。。。。。。。。。。。。

网友:
回大神 vcc 5v  en 是 4.9v 目测啥断线的都没有,,,

网友:
板载的CPU,如果CPU供电管短路,CPU很容易坏,现在新机器开机显示之后集显电压就为0V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主板 1000多 直接换吧  钱能解决的 就不要纠结了 机器比较新 客户都会换的

网友:
CPU供电烧了就没救了

网友:
进水的一定要处理好  把进水位置的电阻电容全部换掉   看看还有没有断线

网友:
集显供电一般要过了内存后才会出,一旦有集显供,就会亮机

网友:
进水你干嘛刷bios  一般都是哪里没处理得好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爱莫能助

网友(2019-06-20):
第二个别的电压都出没,是不是最后出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