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7系统安装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9-05-10):
win7原版镜像经过dism++精简后将镜像恢复到c盘重启后如图显示,这是哪里出了问题,求大神指教。

网友A:
硬盘自检  能说明啥?非法关机?还是硬盘自身体质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自检  能说明啥?非法关机?还是硬盘自身体质差了?

只有win7这样   win10win8都正常

网友A: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硬盘试试!

好的  多谢回复

网友:
硬盘有问题,或者分区,或者不正常关机

网友:
分区问题呗

网友:
为什么win10没有这个情况呢

网友:
分区格式用的mbr,还是guid格式,将分区格式转化为mbr试试

网友:
硬盘可能性大

网友:
这是分区信息出现错误了!重新分区就好了

网友:
win10具有快速启动,然而win7却没有

网友:
全格  重做系统     不行换硬盘

网友:
硬盘自检,  重做系统     不行换硬盘

网友:
用WIN7 64位的,再用UEFI 引导,从新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