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NEC国外的机器da0ff8

楼主(2019-05-10):
次机找遍各大维修网站无任何资料,,连个BIOS都没有,,,不触发,,3,5伏正常,公共点正常,各大电感打值正常。。无图无点位,。。放电无用,。。发个BIOS用用。。有遇到此机器的验证一下,,原机备份,,一个EC的,,一个CPU的。。然后求各位给点思路修这样的机器,,实在无从下手。。

cpu

ec

网友:
第一张图片不是发错了。。。。。。。。。。。

网友A:
第一张是联想的机器吧 估计资料难找
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是联想的机器吧 估计资料难找
够呛

是的,,,,,,,。。,。。

网友:
第一张图是联想E40-70 的主板,是发错了图吗?

网友B:
第一张图是发错了图吧,此机什故障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是发错了图吧,此机什故障么

能开机,,键盘大小写灯灯能切换,,,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nec这机的BIOS是好的,,3板斧的最后一板斧干亮也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哪个斧头,干显卡了、???????

网友:
不触发     肯定是干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