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显卡装驱动进不了系统什么原因,安全模式正常

楼主(2019-05-10):
(无正文)

网友A:
kenneg可能 GPU 有问题,,打不上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enneg可能 GPU 有问题,,打不上驱动

这种情况是虚焊几率大还是GPU炸了几率大,大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是虚焊几率大还是GPU炸了几率大,大佬

看下什么显卡 怀疑虚焊可以焊接 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核心出问题了吧,自己搞不掂就只能送修了,如果还有维修价值的话,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什么显卡 怀疑虚焊可以焊接 试试

gtx690。。。。。。。安全模式可以看到两颗核心

网友:
更新下显卡BIOS如果还不行放弃吧 核心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