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561奇葩问题

楼主(2019-05-10):
如题客户拿一台NM-A561 联想 说不开机 但在我这里可以开机 唯一让我注意的是在关机的时候待机电流有点大在0.126左右
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导致的客户说不开机 所以留机检测  检测发现关机电流大的时候 显卡 电感热 上下管同时导通 检测显卡芯片发现 8脚VGA-on信号是开启的

追这个信号发现他是有+3VS通过电阻上拉得来

检测5678脚关机下是没有电的 134脚也没有电 唯独2脚在关机下还是有3.3V电压   这个3VS是通过U11转换得来的

检测他的时候也一样关机下89脚是没有电压的 那芯片8脚3.3是哪里来的? 一脸懵逼
最后想到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就是把8脚线割断 从U11 8 9脚飞线过去 他不就是要个上拉电压吗 满足他   这回在开关机正常了 待机在0.006左右 反复测试OK 完活收工
没什么技术含量 发这个帖子 一是想让大神分析分析 怎么回事 二是 想让各位同修看看这奇葩问题 哈
但个人 感觉啊  显卡下管只所以导通是因为保护  8脚 3.3一直在个人感觉可能是版子里面的问题 只是个人感觉 还望有大神可以帮忙解惑一下

网友A:
定义你没有搞懂吧?你给了一个电压,但是独显的时序你完全搞乱了,感觉这样独显与集显就完全无法交火了!有点干掉了集显的味道,至于会不会有后癔症就要在实际使用中去验证了。

网友B:
待机电流大又能开机的情况,应该查一查网卡。

网友:
对于维修来说,能解决问题就ok,不用吹毛求疵

网友C:
这个显卡供电开启信号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上拉电阻带来的,你没找到问题。这样可能后续会有返修。

网友D:
改了主板原有电路,可能会有不妥。我觉得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问题。

网友E:
感觉板层短路或其它问题,问题没找到,当然也不是U11带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义你没有搞懂吧?你给了一个电压,但是独显的时序你完全搞乱了,感觉这样独显与集显就完全无法交火了!有 ...

你的意思 是不是 应该是显卡交火的 但现在我直接拉 就变单向了 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显卡供电开启信号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上拉电阻带来的,你没找到问题。这样可能后续会有返修。

你可以看看这个机器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了主板原有电路,可能会有不妥。我觉得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问题。

我也知道 但 找不到其他问题 所有和这个信号的地方我都看过 只有这个电阻给的上拉  关机下应该是没有的 问题是他一直都在  所有我在发上来 让大神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板层短路或其它问题,问题没找到,当然也不是U11带过来的

我个人感觉也是板层问题  因为实在找不到其他因为  除非芯片自己给那个信号上拉 不然就只有那个电阻上拉了

开机10次 之一 1 -2次 没问题的 其他时候关机下都是电流大 显卡电感热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流大又能开机的情况,应该查一查网卡。

大哥 网卡有问题应该是网卡热 和显卡 电感有关系吗? 我割开开启信号他就好了 你因为还和网卡有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哥 网卡有问题应该是网卡热 和显卡 电感有关系吗? 我割开开启信号他就好了 你因为还和网卡有关系?

这人根本没仔细看你的贴子,随便回复,对这种人鄙视

网友:
楼主厉害哦,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哦

网友G:
这样容易返修的,还是要找到真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人根本没仔细看你的贴子,随便回复,对这种人鄙视

哎 又遇到一个 也是联想 NM-361的板子 待机0.1几 还是显卡电感热 开机掉电 搞一下显卡不行 客户急又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容易返修的,还是要找到真正的问题

问题是 找半天都不知道这3.3到底是哪里给的 看图纸就那个电阻没有其他地方

网友:
能解决就是王道,能解决就是王道,能解决就是王道,

网友H:
是否存在三极管或mos管漏电的可能,用关机状态下低电平的+3vs取巧拉低独显芯片的8脚开启信号,快捷,高效,小伙子,你脑子很活,我很看好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否存在三极管或mos管漏电的可能,用关机状态下低电平的+3vs取巧拉低独显芯片的8脚开启信号,快捷,高效, ...

一副跨国公司董事会主席的口吻,那你就请他当个你集团的CEO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否存在三极管或mos管漏电的可能,用关机状态下低电平的+3vs取巧拉低独显芯片的8脚开启信号,快捷,高效, ...

我也心思是不是三级管问题 但看到所有联的三级管都有个地 如果出问题也应该是拉低啊 就是想不明白 昨天遇到个联想 板子 NM-A561 也是这样显卡电感热 EN信号开启 待机电流大不开机掉电 0.4就掉了 加焊一下显卡我看上到1.多 加焊一下结果挂了 都是黑胶拿下来重新植还是一样 EN信号 单U和3vS一起过来的 客户不修了 我也没仔细研究

网友:
很有技术含量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帖子,不忙的时候看看同行发的帖子 还是收益很多的

网友(2019-10-05):
我也遇到了

网友:
估计是ME出了问题没能正确配置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板层短路或其它问题,问题没找到,当然也不是U11带过来的

真糟心,我也遇到一个这种问题的机器正在研究中,这个电压一直有还会出现独显打驱动会假死机。我估计是南桥的时序不对,很有可能是ME引起的桥的IPO定义出错了。

网友(2020-04-05):
应该还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