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3537电流0.45A不亮机外接可亮报警5声送工厂BIOS

楼主(2019-05-10):
接修时故障是:开机内屏不显示,报警5声,外接可以显示,电流0.45A。
刷工厂BIOS,秒亮。
型号:DELL15R-5537
版号:LA-9981P REV1.0
显存:四颗粒

网友:
5声不是电池的事情么

网友A:
按以前的经验就直接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以前的经验就直接干桥了

三内五B七显八存 可以简单参考一下dell的

网友:
正好需要bios,谢谢楼主。。。。。。。。。。。。。。

网友:
一般5声是报电池吧?

网友:
5声应该是BI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报警也是归 BIOS 管的吧,,,人家都说了外接有显     这机修的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