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芯片 钢网与焊膏选择

楼主(2019-05-10):
BGA芯片的钢网和焊膏哪里卖的质量好,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焊膏 迅维商场就有  钢网看你要什么样子的  迅维的官方商场也有 可以看看

网友:
钢网买 能直接加热的最好。不然会鼓包

网友:
迅维商城就有的,质量也和不错,你可以去看看哦
迅维商城链接:http://www.cnfix.cn/index.php?s=/index

网友A:
bga芯片 没好的选择 现在这东西是个痛;钢网淘宝购买。一般点多的基本都是定做,60一片 用的不错,因为发现淘宝孔多的钢网都有偏差,所以只选择定做。焊油淘宝购买 要求不高

网友:
淘宝不同的买家我都买过,基本上都是一加热就变形,注明可以直接加热使用的型号不多。

网友:
基地 商城  就有  质量我们用过的 不会差

网友(2019-06-29):
楼主用的哪款BGA焊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ga芯片 没好的选择 现在这东西是个痛;钢网淘宝购买。一般点多的基本都是定做,60一片 用的不错,因为发现 ...

定做也选淘宝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定做也选淘宝么

是的 我现在的都是定做 不然孔距有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我现在的都是定做 不然孔距有误差

定做怎么收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