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JW8CMB8E1 DELL 5470 不认硬盘 速修

楼主(2019-05-10):
同行转过来的机器  说是之前已在两个店修过了的

不认硬盘 BIOS里面也认不到  同行死磕硬盘接口位置

说准备换CPU  因为能亮机  又有点不敢下手
---------------------------------------------------------------------------------------------------------------

接机后 开图纸  上MSATA接口SSD 发现也不认

基本确定不是接口问题

查图纸如下:

量R318 3.3V正常   R294 R288无电压

往前查 +V1.05S_ASATA3PLL

PQ1 输出+V1.05DX_MODPHY 电压正常

找L19  发现问题   电感被上成电容 焊迹明显人为

更换后 正常识别硬盘

主要是元件位置太难找 没有点位图  接机到修复前后大概用时30分钟多一点点

同行在旁边看着  很不服气的样子

网友:
这张图 怎么传漏了

网友A:
要是把电感换成电容  显微镜下处理好   一般很难看出来。

网友:
不服气 让他自己来,还有同行你不能 让他看啊,技术都偷去了 以后就不好混

网友:
尤其是二修机,一定要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把电感换成电容  显微镜下处理好   一般很难看出来。

修出来的  不是看出来的  呵呵

一步一步 找出来的

网友:
SATA模块缺少供电引起不认硬盘。被人动了手脚,看来这台机子的维修经历还是挺坎坷的……

网友:
可以重新编辑上传的,电阻上成电容。你同行搞的?这个地方故障很容易忽略,并且走很多弯路

网友:
只是佩服有技术高的,小心眼的就算了吧

网友:
最怕二修板,尤其是人为小动作,一个不留神就掉坑了!

网友:
不服气 不什么不服气的 别人能修你不能修 这就是技术差距 楼主好样的

网友:
不服气不行啊,这就是技术。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很清晰,学习了,高手

网友:
关键是你收费不能太低,起码得收个300。在一旁看着的我都不想修,特别烦 那种给钱的时候说你就换个电阻还中在坏板上拆的,听着就来气。

网友:
技术可以  也很细心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先做记号 以后 遇到 再来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