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5 不认盘,进PE蓝屏维修

楼主(2019-05-10):
  店接修一台厦门寄过来的二修surface Pro5
  开单故障描述为:开机直接进BIOS,不认盘,更换SSD,费用为2860
  店里小刘接修的,跟客户电话沟通说,在厦门找人维修过,说不能维修,特发来上海维修,维修单就不方便上传照片了~~~~
  拆开主板,看到硬盘位置被焊接过,因开机自动进BIOS
  PRO5的硬盘还是坏的挺多。就直接开干,把硬盘拆下来。习惯性的对于二修机,就先裸板进个PE试试看,结果还真出现问题

  如图,去掉硬盘进PE蓝屏.... 蓝屏代码百度过,有的说是内存模块或显存地址错误。
  哎,看来是个难啃的鸡翅。
  次板是I5-7300U 加8G内存的配置,于是先简单后困难
  先换内存,也就4颗。同板子上取了8G的内存值锡装上。

  可想而知,故障依旧,也是进PE在准备加载桌面的时候,蓝屏了,好像代码还发生了变化。 管他蓝屏报什么代码呢,直接干CPU吧
  跟大家分享下surface的维修经验,6代以上CPU的板子(PRO4以上)不能丢失原ME,也就是说不能丢失跟CPU匹配的ME,不然会丢失屏幕触摸功能。  我是怎么换CPU的呢,看图

   有一堆打孔的工厂板,从里面挑个I5-8G的,把CPU和BIOS芯片一起配套的搬到这个蓝屏的板子上

其实做这种主板的CPU就跟苹果主板换显卡一样,不需要在CPU四周做刻记号,取下CPU前拍张照片,在上BGA准备焊接CPU的时候,拿出拍的照片位置慢慢对比。我见过有些做刻记号的,都把主板都划断线了。
  6代的CPU比5代的CPU要长一些,所以BGA风嘴要重新定做

4代风嘴尺寸是28*44   6代风嘴28*46,这是我定做的,感觉完全够覆盖整个CPU,这样加热就全面、均衡。CPU变形的几率就很小。这是重点,大家可以参考

这是效果图,和完美亮机图,触发后3秒就引导硬盘,等于3秒亮机,触摸功能正常。
  接下来进PE再试试

完美,进PE正常,速度正常。
接下来再焊个硬盘上去。

焊上去后,等冷却好,开机直接就认盘进系统了,也没用bitlock锁。发现是个老外的......还有老外的个人资料在里面!同配置的机器,硬盘互换是直接进系统的。至此维修结束,明天再装机,封胶。

 会员12040312元2023-3-25 10:47

网友:
换CPU换硬盘  还需要料板 这要收多少钱 这个机器好像 1万多

网友A:
六代CPU的主板换CPU 需要更换BIOS  包括六代吗  大师

网友:
这种长条的CPU好换吗?单买cpu的话不知道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代CPU的主板换CPU 需要更换BIOS  包括六代吗  大师

6代及6代以上CPU在surface上都需要和CPU配套的BIOS ME,才能有触摸功能

网友:
你这不收个几K元的维修费,对不起你这技术和工夫呀。

网友:
换CPU 用原板的ME也不行啊     这活不好干

网友:
这个BIOS不能改吗,只能配套换过去吗

网友:
这么狠的问题,还能这样修,楼主真是胆大心细呀玩意搞不亮机啦咋办

网友:
surface Pro5 不认盘,进PE蓝屏维修,干叻内存不行,干CPU,楼主厉害!  这个板子不好修。。。

网友:
      这种surface Pro5   I5-7300的U应该很贵吧  。。。

网友:
会修这个 很强

网友:
楼主的一块料板应该也不便宜吧,

网友:
这种还能数据恢复吗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楼主辛苦,值得赞扬、

网友B:
楼主这机器换硬盘,直接换上就可以吗,上次有台拆开后发现是焊接主板上的,没有这样的硬盘,没有修,这种硬盘哪里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机器换硬盘,直接换上就可以吗,上次有台拆开后发现是焊接主板上的,没有这样的硬盘,没有修,这种硬 ...

硬盘我都是同机器型号的工厂主板上拆的。硬盘应该都是有底层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