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17B1 16K21 清个灰 花了2200 无图线无点位精修

楼主(2019-05-10):
板号:16K21
客户清灰后 不开机  同时弄坏了屏线插座扣子

客户说去过售后  换主板报价5600  还要等1个月才有货

客户后面分别又在其它两个店维修过 共耽搁了快一个月 无果

客户说网上只有交换主板 无单购  板子动过桥 CPU  拍图过去后 别人不换

经人经介绍后拿过来给我们试下  感觉像不抱希望了
-----------------------------------------------------------------------------------------------------------------------------------------
拆机看外观

桥动过  换没换不知道  CPU动过 应该是加焊或重做   换的可能性小  I7 7代CPU

其它小位置不等有焊迹

-------------------------------------------------------------------------------------
测+3VALW短路  量IO KB9028 烧坏 拆

测+3VSUS  短路  量桥坏   拆

量各电感再无明显短路
---------------------------------------------------------

KB9028带程序  MSI官网有对应型号下载

RT809F 刷好后 通电 有待机 且看似正常

触发 灯能亮 电流轻微变化  正常

准备上新桥芯片  100块一个呀   搞不好 亏血本
-------------------------------------------------------------
电话报价  能修好的话 1700  修不好不收费  客户同意  顺带还说 不要急  不赶时间  慢点搞 ;

打算换一个不好  记录问题现象  记下测试点  再换第二个 以防万一  最多能接受换三个  否则放弃
---------------------------------------------------------------------------------------------------------------------
桥装好后  通电 待机 正常  晶振正常  RTC电路初步正常

触发   电流0.2A 不动 不上电

正常  换新桥 要刷BIOS  况且这个板BIOS已经被搞过了

MSI官网有 直接下载刷上

再触发   电流一路跳变 到2A左右 停下  大喜

换好屏线插座 坐等奇迹

接屏幕 不亮 背光和显示 都没有

接键盘 灯无反应  大小写灯不亮
-------------------------------------------------------------------------------------------
去掉内存  电流 跳到1.3A后 降至1A

上内存 电流1.3 1.5 1.8 2.1A等

判断已过内存

转移阵地至屏线插座附近

拆屏幕 N173EF  查屏幕PDF 查引脚定义  40针EDP

主供电19V正常  屏供电3.3V没有  最阻值 对地短路

断开屏线 还短  确定屏幕坏

找 无代换屏幕

修屏幕
----------------------------------------------------------
IN512 拆掉 阻值为10欧左右  再拆NT71394  阻值恢复正常

NT71394 BGA封装  单个还买不到  同型号坏屏也找不到

放弃修屏幕 订新屏

电话重新报价 500换屏幕  客户同意

主板屏线插座坏可能导致屏幕烧坏    猜

-----------------------------------------------------------------------------------------------
上新屏 量各阻值正常

触发 还是不亮  量屏幕供电 无  正常应该有3.3V

从屏幕上跑线到主板上面一个5脚管子

1-2脚 短路  右上角有个同型号的管子  看丝印相同

从此管1脚跑线 通到屏线座 再跑 通到摄像头

将坏的管子拆掉  好管替换上  摄像头暂时不用

触发后仍然不亮  但屏幕供电3.3V正常了

注意到 此时 电流跳到1.3A左右  不动了
----------------------------------------------------------------------------------------
进入信号维修阶段

量CPU供电正常  CPU集显供电瞬间有输出  过内存后 关闭  正常  桥25M 正常

全板供电正常

独显先不管   不影响亮机

量WIFI插座 52脚 网卡WLAN_RST#  无电压  不正常

跑线 通到桥反面一个6脚管子的6脚  料号U46

1和3脚 相通 有3.3V
2脚接地
4和6脚无电压
5脚3.3V  旁边带一电容 另端到地 应该是主供电 跑线和 +3VSUS相通 验证正确

量4脚阻值20几欧  1 3 6 脚都是几百欧   5供电 2地

4脚跑线到EC的13脚  查KB928 PDF  该脚为PCIRST#/GPIO05

看到PCIRST 很难不兴奋一下下

取掉U46  4脚阻值正常

U46丝印太小少  查无型号

根据上面引脚跑线分析 综合后 将1和4脚短接  3和6脚短接

触发上电  自动重启三次后  屏亮

装机测试 均正常

对于无图纸无点位的板子  看似艰难 无从下手  其实何尝又不是图纸在脑中  点位在手中呢
-------------------------------------------------------------------------------------------------------------------------------------

 会员1160704300鑫豆2024-3-15 14:45
 会员672889300鑫豆2023-12-9 00:35
 会员1789142元2023-6-15 14:22

网友A:
维修能达到这水平,起码十来年的功底了吧,太强悍了。佩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维修能达到这水平,起码十来年的功底了吧,太强悍了。佩服!

掐指一算  正好十年

十年前在工厂 修过无绳电话  KYOCERA  MOTO  Sony Ericsson  2G手机  HP打印机  HP投影头  三洋 东芝背投电视   ZEBRA条码机等等   所有TE该干的活都干过了

网友:
这种无图无点位的板子要修好确实需要很高的分析能力

网友:
维修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C:
对你这维修水平挺满意,就是这收费是不是有点高?要是让我报价,我都没有这个勇气。MSI机器7代修过不少,最多也就收过600块也差不多修了快半过个月,坏的东西也好多,好几修的机器客户还嫌贵,正常MSI的主板单购最多不会过3000块,一个七代怎么可能要5600?二手我能买一台这种机器没修过的,还不用5000块。

网友:
赏心悦目的维修过程 楼主牛B啊  看着是种享受 自己是没有这个级别的技术了

网友:
这有点强,思路清晰,学习学习

网友:
这是个高手      高手  没图纸还能修的这么棒

网友:
你这贴子可以加精了

网友:
关键客户已经维修过 到售后5000 清楚价格 楼主抓住机会了好样

网友:
这个维修真的吊打我们一个星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你这维修水平挺满意,就是这收费是不是有点高?要是让我报价,我都没有这个勇气。MSI机器7代修过不少,最 ...

5千多是售后给客户报的价   应该是差不多的     客户买时花了1W过点

网上有板子 单购无现货  套路或忽悠吧

交换不成 是因为被搞过桥和CPU了  可能对方心中无底  不换吧

对这种换桥也未必能修复的机器  还有CPU不能保证的情况下  报价自然高点  说穿 就是堵一把

做为客户  自有考量  修不好 分文不出    修好也才2000   同样的钱还买不来同样的机器

网友:
这个价格,花多少时间都值啊,,,

网友:
被你发现了  哈哈 。。。。。。。。。。。

你懂的,呵呵!。。。。。。。。。。。。。。。

网友:
大神修机,心中有图。

网友:
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只要发现是没电路图没点位图的机子就头大,这情况不光要有耐心更要有强大的理论和丰富的经验来支撑。正所谓阅尽天下A片,心中自然无码;修遍天下电脑,心中自然有图,看来这位大师已经到了手中无图心中有图的境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你这维修水平挺满意,就是这收费是不是有点高?要是让我报价,我都没有这个勇气。MSI机器7代修过不少,最 ...

你估计同行接待多了,我们这里就是,妈的,好多都白给人家干的,同行脸皮厚的就跟吃饭记账上一样,到时候找他算还要砍头去尾的

网友:
果然是老司机  登峰造极来形容你。

网友:
没图纸还能修的这么棒

网友:
楼主这个报价挺有诱惑力,维修有时也就是辛苦钱

网友:
耐心好,我遇到都懒得看了,.......................

网友:
二修机维修起来真的需要一个耐心,有时候碰到二修机就怕别人留故障

网友:
专业搞机 望城莫及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被动过很多次的机器,又是无图无点位,百分之九十的人选择放弃,还有百分之十是价钱给的到位。楼主就是那百分之十。佩服老哥    这个价钱对得起你的付出。

网友:
高手在民间,,,以我的暴脾气早不修

网友:
人家是V星售后,他们只会换板子当然会要那么多钱,楼主最后报价500屏幕坏了,前面一个说修好1700,应该是报了1700,其实现在所有的行业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觉得价格高了客户不会修,我倒是觉得这都是个人原因,其实你要做的是只要给客户把问题解决了好,服务到位,各方面解决好,价格只要不是天价,1700不算贵,因为技术是买不来,只能埋头干,别人不行我行,我有就有这个勇气跟信心报这个1700的价格

网友:
大师技术不错,我对你的仰慕犹如滔滔江水。。。

网友D:
技术很好,跑线功力相当牛逼,但,10多年了还在修机,楼主觉得自己,是不是该考虑转型了。有一定资本的情况下,我肯定会考虑开一家卖配件的店,或某配件批发的店,或某小零件的生产的作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很好,跑线功力相当牛逼,但,10多年了还在修机,楼主觉得自己,是不是该考虑转型了。有一定资本的情况 ...

带了几个学员  自己不怎么到店   偶尔遇到大鱼就玩玩    见笑了!

网友:
这个技术绝对不一般的!支持一个!!!!

网友:
              这修的真不容易  楼主技术真牛

网友:
对楼主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加分

网友:
这个是真牛逼      这么多地方坏还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掐指一算  正好十年

十年前在工厂 修过无绳电话  KYOCERA  MOTO  Sony Ericsson  2G手机  HP ...

哇。。。。修了10年的电脑。。。不敢想象啊。。。十年后我都28岁了

网友:
看了很多  这个才真正的民间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你这维修水平挺满意,就是这收费是不是有点高?要是让我报价,我都没有这个勇气。MSI机器7代修过不少,最 ...

msi这种非主流的机器这个报价就是正常的!上次亲戚有个小米的主板坏了,售后拒保!原因是看见pcb上有少许氧化。。。拿到手后看是待机3v击穿cpu干掉了,淘宝找了下单购2800元,六代低电压i5。。。咸鱼买二手机也是3000元左右!华硕、acer、dell、苹果的不买,非买这些个非主流,坏了找配件很难的,价格又贵!还有就是几千块的东西,又没什么保障,(网上你懂得,买配件二分之一的有问题的)不赚点钱谁愿意承担风险给你搞?换完半个月坏了,上家又说你人为拒保,看你尴尬不尴尬?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所以说民用产品一定要买通用性强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