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宏基E5-571 中途不定时掉电问题

楼主(2019-05-11):
进入系统后,不定时掉电,掉电后开机正常。

Aspire E5-571G-BDW-官方提取(LA-B991P VER1.0).zip

网友A(2019-11-23):
我的是电流0.22 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电流0.22 掉电

刷BIOS,不行换U。

网友(2020-11-04):
我的还是不行换U也不得

网友(2021-11-01):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电流0.22 掉电

我手里有台笔记本和你的问题一样 。也是跑到这个0.22掉电 CPU都加焊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