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一直重启

楼主(2019-05-11):
一华为手机按开机键后出现华为图标就一直重启,无法进入双清模式,不接电池直接用充电器按开机键和音量下键出

请各位多多发表意见。

网友:
系统问题较多,刷官方系统试下……

网友(2019-06-30):
没看懂,到底修好没有

网友:
亲  我们这边建议  遇上华为涉及主板的问题都是直接放弃呢

网友:
换电池试了嘛?

网友:
刷下系统看看

网友:
电池问题多数

网友:
刷下系统看看
。。。。。。。。。

网友:
建议先刷机试下,但很多是主板问题!

网友:
明显电池问题

网友:
音量卡键吧,拔了开关排线,短接开机看看

网友:
我的华为畅享7也是这个问题,提示用华为手机助手刷机。刷到recovery99%后,就不进行了,提示要到维修站去。不知道是不是你图中机器人下面写着手机锁机的问题(phone locked)。

外面维修点问的说是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