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主板什么型号

楼主(2019-05-11):
一块HP 的台式机主板,原机I5  6500 CPU  。换其他CPU  点不亮   3900   3930   I7   7100 都试过,本身单位的机器用来做个文档 想给它把U 换了   结果只要他原机CPU 才能点亮 什么原因?  板子也不知道什么型号  看图找个BIOS都找不到

网友:
主板上写着呢   FX-ISL-1

网友:
版号就是FX这个 可以按外壳型号找下

网友:
你都已经拍出来了。。。。。。。。

网友A:
BIOS加CPU微码才能点亮,这些坑货品牌机,固定一个CPU,让客户坏了也不能自己搞,得送维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加CPU微码才能点亮,这些坑货品牌机,固定一个CPU,让客户坏了也不能自己搞,得送维修站

现在做维修越来越难了,我想淘宝找个人写入微代码  都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