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30I 版号NZM4I-7 集显不开机案例

楼主(2019-05-11):
机器型号:联想T430I
版号:NZM4I-7  集显

故障:上电跑码0.6a
查各路供电,发现集显供电没有,有cpu复位。根据时序

故障锁定在bios和内存,由于上家刷过bios,先排除BIOS故障,刷了BIOS故障依旧。DMI总线打值正常,拔掉内存跑码依旧。

锁定内存故障,跟换内存依旧。查内存内存供电总线,发现200脚SMB总线数据电压不正常只有0.77V。

SMB DATA 3B电压由VCC3B经过10k电阻R150上拉成3V.找到R150测两端电压都为3.4v。断电打值200脚到电阻R150断线。
故障找到,从R150处飞线到200脚。

裸板上电亮机。

装机进系统测试

另从群里找来的BIOS奉上

T430I NZM41-7集显BIOS.rar

5.32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8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主板断线能修好,大神级别呀,牛

网友:
还是。高手厉害!

网友:
楼主时序好熟,有空交流交流。

网友:
高手啊,对时序熟的了如指掌啊

网友:
麻烦问一下楼主我手里也有一块板子,待机0.03可触发,触发电流直接到1.0A缓慢上升,是什么原因?(CPU内存都换过了)

网友:
从维修过程来看,对维修时序应该要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做到维修检测心中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