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 carbon 2014维修求助

楼主(2019-05-11):
您好,我有台X1 2014通电自己触发,电流0.26A上不去,CPU有发热,能修吗

网友A:
请问。。。您是在问能不能修好。。。还是问有没有人帮您修好。。。。

网友:
你估计不是修电脑的、来问问价的吧

网友:
我是听说这款有通病,我这个现象是CPU问题吗?CPU问题的话就放弃,如果是其他问题应该值得修,大神帮忙分析下,我也刷过纯净的bios,也不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是在问能不能修好。。。还是问有没有人帮您修好。。。。

对,就是想知道能不能修好,修好能管多久,谢谢

网友:
CPU加焊后,电感对地短路了,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