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F2A55M-DS2 触发后掉电不再触发

楼主(2019-05-11):
看到标题大部分人就觉得是短路但这块板子并不是短路。客户拿来上电源测试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在触发就不触发了,推测可能是短路重新拔插然后拔掉CPU供电问题还是一样,排除cpu短路。短接绿线主板能启动风扇转但不跑码,排除电源供电短路如果是这里短路短接绿线也不会触发的,这种情况就比较麻烦经验判断应该是哪地方缺电造成的最大的怀疑对象就是IO,现在的新主板和近几年的主板很多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从修过好的主板大部分都会出现两大问题, 1 :IO腐蚀或者坏了 2:IO附近电阻时间老化或腐蚀导致缺电压。没头绪!只有先加焊IO测试问题依旧,在加焊附近电阻 ,可能是运气好吧第一排电阻加焊测试就触发风扇正常亮机了!(由于嫌麻烦不确定坏具体哪一个所以干脆那一排全换了!)上机做系统测试正常OK!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块主板存在信运的成分但看我之前发的帖子不难发现不一样牌子型号主板同样的IO电阻问题不是第一次发了希望对大家以后修主板有帮助!这次故障点图看下面!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