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6splus正常使用突然关机,测试2A大电流

楼主(2019-05-11):
客户送修一台6splus表示正常使用突然发烫关机,再也无法开机。接机后上电源测试2A大电流,手感触摸电源ic和cpu发烫,整板测试没有短路的地方,请问大神这是什么故障?
CPU发烫

网友(2019-07-18):
好了没?哪里问题。现在手上也有一块板子一摸一样。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应该直接打表了,可以用烧鸡把问题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