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脑每次开机须重起后才能开机

楼主(2019-05-11):
       一块板子客户拿来修,插上诊断卡,每次开机都需要按一下复位键才能跑码开机,老铁们指点下什么原因?

网友A:
不会是cmos电池的问题吧,我只是猜想的,请大神出面。

网友:
感觉像是南桥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cmos电池的问题吧,我只是猜想的,请大神出面。

就是这个问题,我已经修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问题,我已经修出来了

我也想说emmm电池问题 甚至于我都想问问开机按键是不是坏了

网友(点评):
辣眼睛的头像,每次看了都心潮澎湃啊

网友:
大神们出手鸭。。。。。。。。。。

网友:
cmos电池的问题吧,我只是猜想的,请大神出面。

网友:
围观大神出面。。。。。。。。。

网友:
电池的问题吧,我只是猜想的.?????

网友:
主板BIOS 电池去掉 都可以试一试

网友(2019-07-01):
1,查开关触发针脚外围
2,查主板电池
3,查IO
4,南桥

网友:
是换电池换换好了啊

网友:
真是记忆电池的事情?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