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19L 奇葩问题

楼主(2019-05-11):
华硕W519L 奇葩问题   笔记本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就是关机后  电池的灯一直不灭掉  换过电池 没用   换过指示灯的小板  也没用   刷过BIOS  还是没用  系统也装过 无用  现在没思路了   哪位维修大佬指导一下维修小白的我  万分感谢。。。。。

网友A:
不影响使用的 的情况下,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充电灯拆了不用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使用的 的情况下,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充电灯拆了不用谢

大哥 你这招有点皮啊  哈哈  我就怕客户不同意  我怕他说:我拿过来修灯关不掉的,好嘛。灯都给我修没了。  只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建议 哈哈

网友B:
可以换一个EC试试看。EC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一个EC试试看。EC坏的可能性很大

EC是吧   好的  待会试试  对了  会不会是充电芯片的问题呢  也可以换一个试试 对吧

网友:
回来补贴   换充电芯片就好了   还好有一样的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