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苹果A1534笔记本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9-05-11):
接到一台苹果a1534开机提示?号,检测后认不到硬盘,拆开看后硬盘是手机的那种硬盘芯片,请问这种芯片的条件是怎么样的,有什么信号可以查,麻烦大神来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我上次也遇到过。后来加焊了硬盘好得。

网友:
要不先试试加焊一下硬盘咯

网友:
测供硬盘电时钟复位有没有

网友:
加焊一下试下,不过先跟客户沟通下

网友:
我遇到就加焊。。。。。。。。。。。。。。。。。。。。。。。。。。。。。。。。。。。。

网友:
CPU啦  胸弟

网友:
这个机器硬盘是和主板一体的吧 我之前遇到过 搞半天没搞好

网友:
这种硬盘坏得很少,你的板号多少?发出来分析一下,

网友B:
加焊cpu吧,这个u容易虚焊,跟客户说明风险,不同意就让他交换板

网友:
先商量风险问题再说 不然干了到最后交换还多收钱

网友:
这机器你先查硬盘接口电路吧,

网友:
看一下接口电路

网友C:
碰到一台 拿来让修充电的。。结果拆开啥也没动 就进不去系统了。  问了问客户说  原来修过进水后进不去系统的问题  没修好  不稳定     现在机器还在我这  进不去系统

网友:
这主板是不是跟手机主板大小差不多的那种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问题的电脑  放哪里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上次也遇到过。后来加焊了硬盘好得。

加焊过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cpu吧,这个u容易虚焊,跟客户说明风险,不同意就让他交换板

加焊过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一台 拿来让修充电的。。结果拆开啥也没动 就进不去系统了。  问了问客户说  原来修过进水后进不去系统 ...

还好客户老实,要是客户一口咬定之前是正常的,也够你喝一壶!

网友:
硬盘线爱坏 换个硬盘排线试试看 或许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