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X510键盘问题求助

楼主(2019-05-11):
UX510U键盘的有2竖排用不了67 YU HJ NM都不能用。

但是我用镊子短接KSO7 和其他的KSI脚位。那么这几个键又都能用(用的键盘测试软件能变色,在文本里也能打出这些字符)

然后继续研究发现 KSO0 和KSI1短接,是小键盘上的横杠这个键。用万用表测量 不按这个键,阻值无穷大。按下之后是150多

但是呢,KSO7和KSI1短接。显示的是N键。用万用表测试,按或者不按都是无穷大。我又测试了其他的配置,发生按下对应的键,阻值会变小

唯独这个SKO7这个和SKI的组合不会有变化。那么是不是键盘坏了

可是,同行又说换过一个键盘,问题是一样的。但是测量的问题又都指向键盘,这就有点纠结了。手上没有现成的键盘,只能某宝定

现在求助有这个机器的朋友们帮测试一下键盘接口的第1脚和第3脚,在按下N键的情况下阻值是否会发生变化

网友:
兄弟,您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看一下这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4143-1-1.html

网友A(2019-07-01):
我帮你测了一下没有变化,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分享出来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测了一下没有变化,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分享出来学习学习

最后还是键盘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后还是键盘有问题

我的跟你的一样的问题,网上买的键盘回来了还是那几个不管用

网友C(2019-08-04):
           我换了键盘还是不行  还是一样的吗几个键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了键盘还是不行  还是一样的吗几个键不能用

再换,可以参考我的量下,如果是一样的,那就再换一个吧,记得换一家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跟你的一样的问题,网上买的键盘回来了还是那几个不管用

                搞好了吗?

网友A:
买个原装的好了,之前直接买的c壳带键盘一起的,坑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原装的好了,之前直接买的c壳带键盘一起的,坑死了

         在淘宝上找了几家 都说没货    我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原装的好了,之前直接买的c壳带键盘一起的,坑死了

兄弟 能说下在哪里买的键盘吗 ?
淘宝上都没有  能提供下链接吗?  谢谢

网友:
键盘还是买原装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