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修电源板的高手,这种高压线圈如何能判断好坏呀?

楼主(2019-05-11):
各位修电源板的高手,这种高压线圈如何能判断好坏呀?
你们在维修液晶电源板的时候换线圈的多不多?

网友:
从来不换,高压板坏直接改通用板,灯管 烧改LED,省事方便

网友A:
测量两只脚的阻值对比一下相差不大就没坏,如果相差大就坏了

网友:
高压板直接换省工省时

网友:
测阻值呀。。。。。。。。。。。。。。。。。。。。。。。。。。。。。。。。。。。。

网友:
全部拆掉,用欧姆测量,差的阻值多就有问题了,这个坏的不多,也有,但是一般都是灯管坏了

网友:
拆下来~测阻值看。遇见高压坏了或灯管坏了一般都是二话不说直接改LED 省事免得返修。

网友:
测下引脚之间有没有短路,去旧板拆个好的对比测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两只脚的阻值对比一下相差不大就没坏,如果相差大就坏了

一头两个脚,一头6个脚,我不知道测哪两个脚现在是,谢谢回复

网友:
有的是时候灯管都换完还是不行就从旧板子上拆线线圈换,大多都可以修好

网友:
测试绝缘电阻,非常有效,正常绝缘电阻有1-10兆欧,也可以那好的进行对比。

网友:
匝间短路,很难测量出来

网友C:
直接换LED的,时间用得长。无后顾之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LED的,时间用得长。无后顾之忧

改后屏幕的颜色会有改变吗

网友:
对比两个相同的变压器,相对应引脚的阻值就能大概判断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后屏幕的颜色会有改变吗

改led颜色偏冷色调,肯定和原装的颜色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头两个脚,一头6个脚,我不知道测哪两个脚现在是,谢谢回复

两个脚的基本是初级,另一端是次级,如果是双灯或四灯的,测量两组线圈阻值是否一下致,可大致判断一下好坏。
因为升压器坏基本上都是次级坏的多。

网友:
这种很难坏吧,电源板一般都是电容这些外部元器件容易坏,实在是要测量的话就看一下电源板有没有开裂,测有没有阻值

网友:
有阻值的。你好好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直接高压板买一个,加上去就可以的,搞什么线圈,有坑

网友(2019-06-18):
改通用板 简单省事

网友:
这个几乎不考虑,实在找不到故障原因才考虑

网友:
升压部分还是改通用板比较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