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60一体机大短路

楼主(2019-05-11):
型号:联想C560
             版号:ZEA00 LA-A061P 1.0
             故障:接电大短电流4.2A。此故障之前也遇到过。但是发现贴片电容损坏位置不同。但是都在电源接口附近。测试为滤波电容损坏。还是老方法直接拆除。故障就能修复。

上面是主板型号。下面是故障点。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原适配器多少A的。可调电源带得动吗?

网友:
一般大短路 都是电容坏了   电容一般都是在   主板边缘 或者 埋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