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喜B85M-D2V-SI 有时上电,有时不上电求助

楼主(2019-05-11):
技喜B85M-D2V-SI 有时上电,有时不上电。   已换过IO。焊过南桥。 上电就能正常使用。 不知道是为什么了

网友:
传说中的三板斧,触发条件查了什么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查触发电路,开关针电压、IO的几个跳变。特别是slp3的电压

网友:
如果是slp3电压有问题,那还要查RTC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