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1-3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5-11):
机器型号:B41-30
板号:LA-C292P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思路:
             1.拆开机器,目测没有进水,板子还比较新,仔细观察没有哪里烧掉,打阻值正常
             2.插电量3V.5V都正常,开关上也有电压,但按开关不触发
             3.感觉现在的新机器RTC都容易出问题,先找RTC

             一量果然没有电!
             4.断电跑线,找到RTC

             一量果然短路,跑线找到RTC

              就我镊子指的地方这个小电容短路了,拆掉正常上电

维修到这里就结束,基本非常顺利,一步到位,这机器没有图纸,所以发出来给大家看看,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秒杀!

网友:
懂得修简单啊,我是小白只能看看。

网友A:
没有图纸楼主是怎么查到RTC电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楼主是怎么查到RTC电路的????

现在很多机器不触发都是RTC电路问题,就先往那里查了,仁宝的板子很多的都有RTC测试点,跑下线路就找到了

网友:
现在机器坏的多的RTC电路挺多的,,,,,,,

网友:
懂得修简单啊,懂得修简单啊,懂得修简单啊,

网友:
懂得维修就简单了,我等小白还要加强学习。。。

网友:
懂得維修就簡單了,我等小白還要加強學習,谢谢!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在大师级维修师傅眼里这只上家常便饭。在像我这样的小白眼里,这样的技术水准,得需要多少个台下十年功啊!

网友:
一条线司机代好!我已经不想用套路的语言来夸奖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机器不触发都是RTC电路问题,就先往那里查了,仁宝的板子很多的都有RTC测试点,跑下线路就找到了 ...

这还好点,以后的估计标识都了,没有图和点位时,没点像楼主有经验的师傅修机很困难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脏的地方容易坏,感谢分享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遇不到RTC线路本身问题的,我遇到的都是RTC坏,桥坏,二合一U坏

网友:
这还好点,以后的估计标识都了,没有图和点位时,没点像楼主有经验的师傅修机很困难了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666666,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就是经验 当然运气也好 万一不是RTC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就喜欢看这种帖子

网友:
楼主这经验一看就是老师傅啊

网友:
厉害了   我修短路的机器就是找脏的地方     果断加分啊

网友:
有测试点就好方便,修不触发,待机条件正常,我一般也是先去找rtc这一路。

网友:
加个好友,下次有机会还有问题能请教吗

网友:
运气真不错,RTC短路线路坏的还是很少的,多为桥坏,二合一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高手啊                              我什么时候也像这样6

我看了你的帖子,明明是大高手装什么小小白

网友:
现在不触发很多是rtc线路问题了.表示遇见过几个机器。。。。。。。。。。。。

网友:
发帖不容易 学习了,辛苦了  支持一下 !

网友:
厉害了,要是rtc没问题只能查Ec跟pch条件了,没有图纸那才烦难受,运气也不错

网友:
没有图纸楼主是怎么查到RTC电路的,直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