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漏电650ma

楼主(2019-05-11):
【机型】iPhone 7
【故障】不开机

接到机器测试不开机,拆机上表发现大漏电,而且还伴随跳变电流,一直在600毫安左右跳。

摸到音频部分发烫严重,直接上松香加电。

主供电升压管U2301一下就出来了,一般造成这种都是升压后面的负载,没有着急动升压管。

查看原理图 U2301从B3 B4脚输出给音频 主电源 基带电源 指纹升压 直接在这些芯片位置上松香。

主供电4.2V 后面升压不知道是多少,直接给个4.2就可以。反正升压后不会低于这个电压。

最后发现上那些松香都是多余的,C2304直接就原形毕露了。

拆掉后机器恢复正常。

创建了群聊,欢迎大家加入讨论。喜欢发广告的就别进来了。

网友:
烧机大发就是好使。。。。。。。。。。。。。。。。。。。。。。。。。。。。。

网友:
大电流都是这样烧的拉,大电流都是这样烧的拉

网友:
辅助供电线路短路,万能骚鸡打法

网友:
烧机也要屏经验的

网友:
修苹果,只能看看论坛。。。。论坛牛人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