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V260 MB无图纸维修

楼主(2019-05-11):
一个管子18NL掉了,焊盘搞烂也焊不上,管子下面两个脚该如何飞线?第三张图是挖坑后,两条细细铜线,一条通向上边一个电容,另一条同向通到一个小点就不知通向哪了。第一条可以靠电容飞线,另一条飞不了啊?

网友:
新机子基本没有图纸,挖线看一下 !!

网友:
挖坑飞线啊       基本功v

网友:
刮开版层 找相关走线飞线

网友:
另一条线又小,又短,最后还不知它通向哪呢?难

网友:
没图纸还是难搞

网友:
我丢掉两个下载分,下载了个图纸却不能用,哪位大侠帮忙下?这是什么图纸使用bin格式!怎打得开呀?

网友A:
没图纸查线。万用表再加钢丝刷。但是直接到芯片的也查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查线。万用表再加钢丝刷。但是直接到芯片的也查不出来。

嗯,刮开看到一个点,还可往下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