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80 NM-A361加电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亮

楼主(2019-05-11):
联想G50-80 NM-A361开机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亮 拆机未见明显腐蚀痕迹 闻气味未见明显烧焦异味 接直流电源 待机正常 按开关正常加电 电流到0.8A左右有浮动(这机器拆掉硬盘之后电压大概在0.5-0.6就亮机了) 手触发现cpu显卡均有发热 接外接发现显示正常 重点检查屏线接口+LEDVDD直接由b+转过来的 测量18.5正常 20脚和21脚(+LCDVDD_CON)正常都应该有3.3v电压 测试均无电压

继续往上找 看到下面的图到主板上找 没有点位 主板上很多也没有标识元件 不过Q9标注了 直接找到接口反面的Q9

发现Q9表面有个坑 料板拆一个直接更换

更换之后测试电源正常机器修复
更换之后的图见下面

个例仅供参考 技术有限 大神别喷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A:
没有屏供电也不会家电不显示吧,起码是白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屏供电也不会家电不显示吧,起码是白屏

这不是屏供电,这是LED的开启电压。他的故障应该是开机暗屏。

网友:
屏开启信号吧。3.3V 故障应该是暗屏。这种情况可以拆屏直接在屏上飞线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如果是LVDS电压没有应该是白屏无显,如果是屏背光供电那么只有可能是暗屏,有显示无背光。

网友:
应该暗屏吧

网友C:
有没有图纸啊。。。。。。。正好修到

网友:
背光开启电路,有的图是票BL_ON

网友:
屏开启信号  应该是暗屏才对吧?

网友:
應該是偽黑,LED背光無啟動電平。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先做记号 以后 遇到 再来付费

网友:
这种应该是屏暗,屏的开启信号没有。不过USB键盘键盘灯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屏供电,这是LED的开启电压。他的故障应该是开机暗屏。

是的 屏供电是直接从b+过去的 有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图纸啊。。。。。。。正好修到

图纸论坛就有的 直接搜索有可以找到的

网友:
这个板子cpu真是容易坏

网友:
有图有经验

网友:
lcd供电问题   这个管子一看就不耐烧啊

网友(2019-07-30):
图纸论坛就有的 直接搜索有可以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屏供电,这是LED的开启电压。他的故障应该是开机暗屏。

这个也是3.3V的屏供电,EDP的屏没有这个电压会没反应,不暗屏 也不白屏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