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S6XM 无CPU 电压

楼主(2019-05-11):
这个主板,机器搬来,急的 很,拆机出来测试无CPU电压,其他电压都有,更新BIOS还是一样,时钟测量也没有,反复断电,桥边上有供电测试也有1.05V。不知道怎么回事,哪位大神支招哦,客户催的急死了看看图纸也没发现什么,在线等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我见过反复掉电的,有好几种,有cpu供电mos击穿的,有io坏的,有cpu无供电的,有cpu供电芯片坏的。

网友:
这个板不贵,直接换板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V星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