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50E550E液晶电视显示不正常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5-11):
创维50E550E液晶电视显示不正常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创维50E550E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显示不正常,开机音乐正常,创维LOGO发白且左右亮度不一,中间有明显分界。

维修方法/过程:

  拆机是8K50机芯,直接奔往逻辑板去,先上神器WD-40无效,拆除逻辑板上面的固定金钟罩后,量电压感觉差不多与基本的VGH VGL电压都正常,至此判断屏坏。正好有一模一样的逻辑板换上后,一切正常。

  这时回过头来修下逻辑板,有好的对比当然故障点很快判断出来了,原来VMD_R无电压,用二极管档测得VDM_R对地压降好小,后来找到一电容位号C113击穿,换一个10UF的后装机正常。至此,创维50E550E液晶电视显示不正常故障修复。

网友:
向大神们学习学习~

网友:
感谢大师分享成果!我们捡现成的了,呵呵!!!

网友:
楼主发了好多修电视的帖,现在电视修得比电脑多吗

网友A:
非常不错,以后修屏不要轻易把屏说坏了……

网友B:
楼主这个万用表多少钱啊,看上去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万用表多少钱啊,看上去高大上

安捷伦的表,应当不错

网友:
还好有一款逻辑板不然呢就误判了

网友:
逻辑板分开的还可以换块测试。如果集成一起的就不好弄了

网友:
有代换就是好修,不过楼主技术也是杠杠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技术好,设备精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以后修屏不要轻易把屏说坏了……

主要是告诉客户要有思想准备

网友:
能发一份电视机的信号电压,和测试点就好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对症下药,666,,,,,,,,,,,,

网友:
向大神们学习学习~!!!!!!!!!

网友:
直接换一个逻辑板,不行就报废,平常都是这样的

网友:
感谢大师分享我们捡现成的了................

网友(2019-06-17):
高手!现在的电视机真的很难修,能够碰到这样的师傅,客户真是幸运呀!

网友:
高手 大家向高手学习!!!!!!!!!!

网友:
向大神学习学习,这样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