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lcd32d500a背光闪3下,待机保护维修

楼主(2019-05-11):
夏普lcd-32d500a系列液晶电视,出现背光故障保护待机维修。此机背光控制芯片用的是bd9893f,在此工作原理就省略了,重点说下检测重点,此芯片的5脚是过压保护,9脚是过流保护。当5脚电压超过1.2v就会导致保护,9脚电压超过1.6v也会保护,从而输出报错信号给主板执行待机保护。各大论坛有说在5脚的r7016并100k左右电阻能解决,也有说断开j7024跳线,经实际检测5脚电压慢慢升到1v左右并无再升高现象,故而排除过压保护,那就断开7024跳线,背光不在保护,但是考虑这样维修终究有隐患,于是仔细研究过流保护的相关电路,此机过流保护是通过高压绕组与2只2k的电阻并联到地,由100k电阻与二极管配合构成电流检测通过电压的形式反馈给过流保护9脚。同时9脚还通过电阻r7871上接12v与r7826组成分压电路。通过电路分析不难发现,无非就是高压部分存在过流,或者由r7871与r7826组成的这2路分压电路存在问题,通过对j7907点位检测此处电压没有r7871处电位高,说明故障出在r7871和r7826这组分压电路,对相关元件检测发现r7871由330k.已经减小到230k跟换此贴片电阻ok。值得注意的是此机的背光是通过频率调整的,因而必须查找出真正的故障点,盲目取消保护电路有损坏背光电源管的危险!!!

网友:
楼主 维修功底还是可以呀  维修液晶电视背光一直是我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