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一次不成功维修

楼主(2019-05-11):
A1708板号00840。故障是进水不通电。第一个故障是typec不升压。这个故障修了我很多天。SMC到CD3215的I2C,启动了一下下,没有继续走波。查不到原因。后来发现了一个目前没人公布过的故障点。是雷电TBT ROM U2890引起。从料板上换了一个后,typec升到了19V。但是保隔还是没过,没有公共点13V。因为公共点有阻值,起先没在意。量了一圈充电芯片的条件无果。回到公共点,感觉阻值偏低。最终发现公共点与L8060短路。该电压是一个供到CPU小核心的电压。这颗CPU有两颗小核心。分工不明。换掉MOS  Q8060后。公共点电压正常。主板没有自动上电。主板上只有两个电感有电压。其它都没有。这时候我没有再修了。因为Q8060短路的缘故,可以99%确定。CPU已经保不住了。发走换板了。

网友:
你咋那么优秀

网友:
这个CPU多少钱

网友:
这不是你的错。现在的新款,真的要多坑有多坑。不论对于使用者还是维修人员来说,都是坑!

网友:
跟我上次修的问题差不多一样,还有人喷我烧机引起的……

网友:
我都不敢动苹果的机子。。。。。。。。。。。。

网友:
这种关于CPU电压场管短路的,CPU基本没有不坏了,特别脆弱。

网友:
我个人觉得都是上馆功率不够

网友:
以苹果这么优秀的TPC升压保护说不定CPU没有挂呢,应该雷电的BIOS没问题,不升压或者不过隔离的元凶就是击穿保护了,或许先排除短路CPU可能还是好的呢,我瞎猜的

网友:
换个u就是一例成功案例了

网友:
新款的u挂的挺多的,哪怕进水问题。我这边都是修的二修机,第一步都是先测cpu挂没挂

网友:
赞同楼主该放手的就放,花时间修别的机器

网友:
现在CPU对电压精度稳定性越来越高

网友:
我手上一个外星人的,隔离MOS管坏一个CPU上管,破坏一个,CPU坏了,一分钟的时间就报价换板了

网友:
看来苹果机也不好修了

网友:
现在cpu上管击穿的,cpu百分之九十的都会烧,换CPU太麻烦

网友:
现在cpu上管击穿的,cpu百分之九十的都会烧,这是经念。

网友:
都是老司机!开起车来一个比一个稳啊!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供电越是精简的越容易出问题,原来分开上下管的稍微好点,但是击穿后cpu存活的也就2-3成,现在好了,都是复合管,击穿后CPU必死无疑,根本就和没有保护的一样,现在我看到复合管击穿的直接就不测,直接报价换板,省的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