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380显卡,温度到100了,风扇怎么还不转如图

楼主(2019-05-11):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设置成 自动,温度达到100度 才能转几下
目前只能以手动方式去转。。。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还是就是这样设计的?

另外:我的主板是H77,目前CPU 3470,打算升级CPU,各位能推荐个U吗?

网友:
直观的感觉:风扇速度不对,每分钟75万多转——怎么可能嘛
猜测风扇测速线相关部分故障,要么是风扇本身的毛病,要么是风扇BIOS或者显卡驱动有问题。

网友:
检测转速电路有问题,无法准确的检测风扇的转速,或者温度检测控制脚链接相关电路,还有控制芯片。

网友:
但是有时候来看是正常的
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待机恢复以后amd的风扇转速就会从原来手动设置的60度自动变成最高100度?这是啥问题?

网友:
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待机恢复以后amd的风扇转速就会从原来手动设置的60度自动变成最高100度?这是啥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一个hd7750的显卡,风扇发疯一样,在待机状态,也忽快忽慢,可惜没找到bios刷,不知道会不会是检测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