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开机没反应

楼主(2019-05-12):
开机风扇不转,强制短接电源开机风扇转,无显示,cpu  .mos管在板量有两个没阻值显示0,拆下来也是0。。是不是这两个管坏了啊。我不是专业修主板的。问下这大佬们。

网友:
mos是好的。可能电源管理坏了。电感对地短路,拆了电源管理也是短路,不专业头疼啊

网友:
直接测12v供电对地阻值 不就知道  正常十欧左右

网友:
你意思是不上电还是怎样  然后强制上电风扇转这样吧 ! 如果CPU供电是短路的话 你强制上电 风扇也不会转的  你现在主板的问题是出现在开机电路上。搞CPU供电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