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开机密码

楼主(2019-05-12):
固态硬盘开机密码,在启动时提示密码,如图,不是Bios密码,怎么样清除啊?大师请帮忙

网友:
前几天我遇见一个,是硬盘上的密码,直接换了硬盘就好了,如果有资料就拿去做数据恢复做

网友:
固态盘好像很难解决吧  最好去数据恢复了

网友:
这个硬盘密码是在BIOS中设置的,如果不取消,这个硬盘在别的电脑上用不了,最好能在原机BIOS中取消这个密码

网友:
这个是硬盘上面的密码。。。刷bios应该也解决不了

网友:
没有什么玩的了,直接换硬盘就好了。

网友:
前几天我遇见一个,是硬盘上的密码,直接换了硬盘就好了

网友:
换硬盘或者重新开卡。

网友:
换硬盘好的,原硬盘不想当垃圾丢了,请问怎么样开卡

网友:
最好先换个盘试试 看看还有密码不 别BIOS等也有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