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老本14002,旭日C466M花屏原因不明

楼主(2019-05-12):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旭日C466M笔记本,客户说是花屏,点亮试机如图

感觉这么个故障集显的嘛,不是屏线就是屏了,拆开看了下,屏线接屏这端有烧坏痕迹

感觉应该是屏线的问题了,给客户说找屏线打发走了

完了找了一根新的屏线装上去。。结果怎么还是这样。。故障依旧QAQ

然后想了想是不是烧屏线的时候把屏接口也给烧了,于是又换了个屏再试,居然还是花屏,后来又换了CPU内存,

加焊了主板的屏线接口还是花屏~~~

三板斧用完麻爪了。。有没有大神帮忙分析一波

集显的很老的笔记本了,内存还是二代的,找了好久才找到几个,外接显示器正常

测了测阻值电压都正常

仔细看了看,既然是双桥的,疑难杂症当然是干北桥啦。。问题解决~

网友:
换屏试试呗

网友A:
屏线换过了老哥,难道我换的这个新的也是坏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换过了老哥,难道我换的这个新的也是坏的么

屏也换过了的,还是这样的,无语了

网友B:
换系统  像是驱动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系统  像是驱动不行

我这是在PE里鸭,还有再出logo的时候就开始花了,外接也正常,怎么也和驱动擦不上边鸭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现象的花屏

网友:
还是屏线跟接口这里的事  应该有线不通

网友:
查lvds阻止 啊

网友:
结果没有                      分享一下

网友:
测下接口阻值,老机器怕氧化之类的

网友:
这个像屏上缺电压啊,两个3v 的电压都有么,阻值呢

网友:
接口打值 屏供电电压

网友:
打一下lvds阻值,我一台acer也跟你这个一样的花屏,外接也正常,打屏线阻值发现有一个阻值偏低,跑线路进桥了,没有这种桥暂时放着不管了!

网友:
会不会桥有问题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板断了一条线导致的  找图纸看看吧1   这样很难帮到你

网友:
这个红绿蓝都正常,感觉应该不是LVDS的关系,看下屏供电管子是不是烧的时候损伤了,导致供电不良,仔细量下别的电压

网友:
干北桥还是很犀利的

网友:
相信我还会返修 打死都保一个月

网友:
这么老的电脑。。。。O  MY  GA.....

网友:
这种一般是屏线故障,重新再换一根屏线吧

网友:
那个是什么桥啊   我一般花屏都不干的   下图纸查一下主板屏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