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的故障分为几类

楼主(2019-05-12):
不触发的故障分为几类:第一类是没有3.3V和5V待机电压
                                                第二类是有3.3V和5V待机电压但还是不触发
                                                第三类是有3.3V和5V待机电压,触发后电流从0.01A跳到0.03A
        至于没有3.3V和5V待机电压的,先查公共点是否有适配器电压过来以及3.3V和5V待机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注意,有些机器的待机芯片需要Enable信号才能开启芯片PWM输出】

        广达机器有3.3VPCU和5VPCU待机电压但是不触发的维修步骤:
第一步,查南桥的VCCRTC是否有供电。此电压在没有3.3V待机时是有板上电池供电的,在待机电压产生后就由3.3V待机电压接替供电。
第二步,查南桥的32.768晶振是否起振。此时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无电压不起振,另外是有电压不起振。在晶振无电压的情况下,要查晶振连接南桥的线路,用万用表测量晶振两端对地的阻值,正常值大约是700欧。如果是有电压但是不起振,要么是晶振应经损坏,要没是晶振两端电压差过高,例如一端3.3V另一端是0.7V【正常情况一般为一端1.6V另一端1.2V】,此时可能是南桥的RTC电路部分已经损坏。如果测到晶振两端的对地阻值为零,则可以确定南桥的RTC部分电路已经损坏需要更换南桥。
第三步,查RTC的复位RTCRST#,此脚上的电压正常应该是3V左右,如果RTCRST#的电压值偏低则可能导致机器不定时掉电。
第四步, 测NBSWON1#信号有没有3.3V-0V-3.3V的低电平触发信号。广达机器在开关键上应该可以测到由NBSWON1#脚经过上拉电阻后送到开关键的3.3V,如果没有此电压则要查此部分线路是否断线或是上拉电阻损坏。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NBSWON1#脚的电压偏低,例如只有1.5V,则要通过测量NBSWON1#脚的对地阻值来判断,正常时NBSWON1#对地阻值是500欧 到700欧之间,如果此处阻值偏低或是阻值为零,则有可能是EC芯片损坏。【注:广达的通病之一是NBSWON1#脚的对地阻值偏低或无穷大都会导致机器自上电。】
第五步,在NBSWON1#脚上有高底高的触发信号后,EC芯片的S5_ON脚应该有一个3.3V的电平输出驱使后极产生S5_OND信号,此信号将3.3VPCU和5VPCU电压转换成3V_S5和5V_S5电压供给南桥做为南桥的工作条件之一。如果开机触发的NBSWON1#正常,但是EC不发出S5_ON信号,可通过重刷BIOS来判定是否是EC的程序问题。若BIOS程序正常则是EC芯片损坏。
第六步,查RSMRST#是否由EC芯片发出给南桥的RSMRST#脚位。如果触发瞬间RSMRST#不产生,则可断开EC和南桥RSMRST#脚之间的线路来判断是EC没有发出此信号还是南桥把此信号拉低了。如果EC已经发出了RSMRST#信号,可以判断EC应经工作正常,因该是南桥拉低了此信号,此时测量南桥脚位的对地阻值可判定南桥是否损坏。若EC没有发出RSMRST#信号,可判定EC芯片损坏或是BIOS程序损坏。
第七步,如果RSMRST#能正常产生并送至南桥,接再来查DNBSWON#信号是否形成高低高的触发信号并输出到南桥。若NBSWON1#能顺利产生但是SNBSWON#没有出来,则要查EC的几个前置工作条件,1:ACIN是否产生,正常值是3.3V。2:休眠开关信号LID_EC是否是开盖状态的3.3V而不是盒盖情况下的0V。3:BL/C#信号是否保持在低电平,此信号若为高电平3.3V时,EC认为电池电量过低,出于保护电池避免过放电的情况,EC会强制机器不上电。故此,正常触发时,BL/C信号应该是保持在0V,也就是充电状态。
第八步,若DNBSWON#信号正常产生,则继续查南桥中的SLP_S5#,SLP_S4#和SLP_S3#信号是否发出3.3V的高电平控制信号并输出给EC。如果SLP_*#信号不产生时可以通过开路南桥和EC这些信号通路中的电阻来判断哪一端出了问题。如果南桥没有发出这些信号,而南桥RTC部分的各个工作条件RTC的电压,时钟【注:在测RTC时钟时,可以测SUSCLK脚位上在触发后有没有32.768的脉冲方波】,复位都满足的时候,就可以判定南桥损坏,需要更换南桥。如果SLP_*#信号在南桥端正常产生,而EC端拉低了一路或几路信号,则是EC损坏。
第九步,如果SLP_*#在EC端都正常,测EC是否有SUSON的S3电压开启信号,MAINON的S0电压开启信号以及VRON的CPU核心电压开启信号。如果没有这些信号或缺少其中一个信号,则认为EC损坏或BIOS程序坏。另外一种情况是,某个开启信号电压偏低,有可能是后级电源管理芯片的输入脚拉低了此开启信号【注:IBM的机器此种情况偏多】,可通过逐路开路后级电源管理芯片的输入脚来判断到底是哪个芯片导致的故障。

        仁宝机器有3.3V和5V待机电压但不触发的维修步骤:
【注:仁宝机器的待机电压命名为3.3VALW和5VALW。此两个电压是直接供给南桥的,只有少部分的仁宝机器与广达一样将这两个待机电压转换后才供给南桥。】
第一步,查3.3VALW和5VALW是否产生并供到南桥。注意一定要测到南桥端的供电脚位。
第二步,查南桥RTC电路部分的供电,时钟和复位。
第三步,查3VALW是否供到EC,然后查EC的待机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第四步,EC待机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下,查3VALW是否供至BIOS芯片,然后查EC和BIOS之间是否有数据交换。【注意:仁宝机器的BIOS的数据交换用示波器测试时,在刚通电的前几秒波形是满幅的,过了这几秒后波形就是前一半是3.3V的平线,后面接数据交换的波形】
第五步,EC在与BIOS交换数据并配置各GPIO脚位正常后,查是否有EC_RSMRST#信号到南桥的RSMRST#脚位。
第六步,当RSMRST#脚位的高电平正常后,再查EC的ON/OFF#脚位。此信号在插入适配器但没有按开关键的时候应该是17V左右。在按下开关键也即开关键上电压从17V变为0V并松开按键后,此脚位的电压应该回升至3.3V.在EC接到ON/OFF#脚位上的17V-0V-3.3V的跳变信号后会发出一个持续高电平的EC_ON信号,此信号会驱动后级的场管把51_ON#高电压接地。
第七步,查EC在接到正常的ON/OFF#信号后是否输出PBTN_OUT#到南桥的PBTN_OUT#脚。如果EC没有此信号输出则要检测EC的触发条件,3.3V的ACIN和3.3V的LID_SW#信号是否正常。
第八步,在南桥接到PBTN_OUT#信号后,查南桥是否有各路SLP_*信号输出。
第九步,查EC是否收到各路SLP_*信号,而且在收到信号后是否发出3.3V的各路电压开启信号,SYSON,SUSP#和CPUVRON。如果EC收到正常的SLP_*信号后,但不发出各路电压开启信号,可以判定为EC损坏或BIOS程序坏。【注意:仁宝的机器没有设计电压广达的HWPG这样的电压检测电路,也就是说仁宝的机器在缺少一路或几路供电电压的情况下是不掉电的。】

        对于有待机电压机器触发上电以后电流从0.01A跳到0.03A然后不动了情况,就是典型的EC芯片RSMRST#没有出来的故障。因为在开机的瞬间EC开启了3V_S5和5V_S5做为南桥的工作条件,所以电流会大一点点,但是RSMRST#信号没有出来,南桥因缺工作条件而不工作,故此,整机上看是触发后电流从待机的0.01A上升到0.02A或是0.03A后就不动了。

网友:
维修学习笔记可以不用发

网友(2019-07-12):
这个挺好,还有没有  再发一点